关于TFR8S失控保护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1-07-30):
2.2  失控保护设置:
TFR8-S接收机支持所有通道设置失控保护,设置步骤如下:
1)TFR8-S接收机对码成功后,进入控的设置菜单,关闭控上原来的失控保护设置;
2)在TFR8-S接收机的任意通道设置任意值的失控保护;
3)按住TFR8-S接收机的F/S按键,当接收机上的绿灯闪两下,表明失控保护设置成功。
若不再需要此失控保护,只需重新对码即可。

说明,如上所说,第2条,设置任意通道,任意值得失控保护。然后绿灯闪两下,就表明成功。不解的是,这里所指的设置失控保护成功是不是指可以从来设置任意通道的失控保护值,而不需要再去按什么F/S键。或者说就走到第3步,设置的那个所谓的任意值不能变了,要是不能变,只设置一个通道有什么用?
只能说说明书写的太不清楚了,很容易理解错误。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你的是特例?

楼主:
什么是特例呀,这个接受机现在用的人很多呀,没人知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加他们国内的销售QQ:577445947

网友:
意思就是你每次按照这个步骤做就能设置失控保护。你需要每个通道在失控时走到哪个位置,那么在设置的时候就把摇杆打到对应的位置然后设置保护那么当失控时,舵机就会跑到那个位置了。随便你哪个通道,多少通道都行。只是不像控上那样是个具体数值罢了。如果需要取消失控保护,那么重新对码就OK了。

楼主: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