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4的海狼号改造(加长版)

楼主(2011-07-30):
第一次做潜艇
看了很多资料和图片
马上买了材料开工了
个人觉得海浪号比较好看,于是买了个壳

先买的外壳..第一步就开始打孔...

楼主:
沙发先自己坐了..

买亚克力买尼龙棒不是纯尼龙,纯尼龙商家不肯切,一定要买整根..
亚克力管直径80mm 厚5mm

买螺丝,买螺杆..

全是M4内6角螺丝和螺帽

楼主:
潜水艇底座来啦

密封舱内部

futaba 40MHZ接收

鸭子

网友:
请问你的气袋单独装仓吗?
我再改基洛的难改死了都灰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单独装仓的
这就是水泵的好处啊

网友:
不错!看成品如何了

网友:
鸭子准备进入潜艇作战??

网友:
潜艇准备下水偷袭鸭子?

楼主:
还有黑螳螂

网友:
潜艇操作员来了,哈哈

楼主:
接下来做控制器了
水泵电机改用了380电机,增大功率~
以前电机是370的,好没力

左边370啊,右边380。370和380相差还真大

楼主:
水泵系统设计篇(不讲成本 )
首先380水泵的电机驱动设计
采用4个N沟道MOSFET,电流可以达到很大,驱动芯片采用飞思卡尔的MC33883(H-Bridge Gate Driver IC)

Features
• VCC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from 5.5 V up to 55 V
• VCC2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from 5.5 V up to 28 V
• CMOS/LSTTL Compatible I/O
• 1.0 A Peak Gate Driver Current
• Built-In High-Side Charge Pump
• Undervoltage Lockout (UVLO)
• Overvoltage Lockout (OVLO)
• Global Enable with <10 μA Sleep Mode
• Supports PWM up to 100 kHz

电路图:

楼主:
水泵系统电源设计
稳压芯片采用TI的可调的线性LDO:TL1963A。
• Output Current: 1.5 A
• Dropout Voltage: 340 mV
• Low Noise: 40 μVRMS (10 Hz to 100 kHz)
• 1-mA Quiescent Current

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MCU选取
个人喜欢freescale的单片机,1.功能强大,2.其官方编程软件超级好用
手上也有几片ATmega32单片机,不过就不采用了
 不知道为什么ATMEGA这么多人用

MCU:MC9S08SV16
对于这个水泵系统功能已经足以够用
ADC、SPI、SCI、PWM、IIC、都已经通通带上

IC封装:

网友:
基本 ..完全..看不懂。

网友:
牛逼 这个有mcu的海浪不简单啊。。。后期配套点啥设备

网友:
请教

我也在改海浪的你用的什么桨啊反正原桨是不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海狼专用桨啊,淘宝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