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左右副翼的时候飞机掉高度,求解!

楼主(2011-07-31):
我飞悬停的时候,左右打舵的时候,飞机就会掉高度,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属于正常现象吗?

网友A:
新手 不懂 消灭零回复

网友B:
 正常的!
你試一下把機機拔了馬達線,(記得先拔馬達線,否則會死人的!)
用手轉動主旋槳,感覺一下那順暢度,然後再打左陀,又用手去轉主旋槳,
感受一下是否沒那麼順暢,用腦思考一下為甚麼!那就有答 案了 :loveliness:

网友C:
打舵飞机会横向飞行。横向的动力就是悬停的动力分出的。根据能量守恒,这时候应该要加油门。

网友D: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没有配合好,建议增加转速,掉高度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网友E:
打副翼升降,本来就要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