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assutt 5号机

楼主(2011-07-31):
Cassutt这个飞机,我来来回回做了好几架。不过之前做的都是用的5克舵机,1806电机+10A甚至20A电调,严重超重,一般起飞重量在150g到170g。如果用KT板做,飞的还可以,就似乎速度比较快。但是用EPP做的就根本不好飞了。最近全部按照推荐的配置,用10g的1811电机,6030桨,10A电调(比6A重2克多一点),250mAH的7.4V电池,微型接受,3.6g舵机。起飞重量控制到了104g。飞起来瓢多了。但是速度老上不去,副翼滚太慢,掉高度明显。就用手头的颜料(红,黄,灰,黑)随便做的一个涂装。上点照片给大家看看。如果把飞机原来A4的图纸打印到A3上去,放大1.4倍,然后让普通的设备,会不会飞起来抗风一点?(新做的大号机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2706) 现在这个一有风就难飞了。

网友A:
弄个带翼型的机翼吧,会好飞很多的!

网友B:
手工真好
我也想做了
多大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真好
我也想做了
多大的机?

翼展好像是44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带翼型的机翼吧,会好飞很多的!

准备放大一下,然后做双凸的翼型

网友C:
epp机都没有什么速度,对于慢速机来说,副翼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pp机都没有什么速度,对于慢速机来说,副翼太小了

日本人的原始设计如此。原来用KT板做,速度快,副翼其实是够了的,横滚很轻松,飞行也稳定。
但是EPP,轻量化后速度慢下来了,副翼就感觉小了.

网友D:
哈哈,大風點就吹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大風點就吹走了

其实原始设计是室内机来着,但是上海这里那里去找这样的室内环境飞呢?不知道上海的弟兄们有没有地方飞。日本是大家一起在室内体育场飞...

网友B:
才44cm
翼载荷岂不是破40了?

网友E:
好小的机机噢。那两个黄的特Q。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44cm
翼载荷岂不是破40了?

起飞重量104克,才18克/平方分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小的机机噢。那两个黄的特Q。

其实这个飞机在国外也属于HomeMade的飞机。

这个涂装不错

网友:
好大的一张脸呀!嘿嘿

网友:
原来是像真机

网友F:
小巧的飞机,室内飞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巧的飞机,室内飞不错吧。

日本人的原始设计就是室内飞的,问题这个室内是体育馆,不是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