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一个螺杆前后运动

楼主(2011-07-31):
怎么使一个杆可以前后来回运动 在舵机 转动驱动下  想做 一个挖机  但是想不出好的 方法来驱动挖斗
我不做液压的 就电动的

网友:
有人用螺丝杆固定在齿轮上,电机带螺丝杆转,螺母就可以前后移动了,给螺母的行程做一条槽

网友:
看这合你不,前端用光杆,尾段带镙纹,红线是镙纹杆连接减速电机,可把光杆前後拉动,镙纹不外露较像真

网友:
标题

想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