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ZD-45Ogar到了,上感想

楼主(2011-07-31):
感觉整机做工还不错,比EPO的某行者要好些
包装还不错,配件也都还齐全,还带个机翼的手提带,滑跑起飞的架子,毕竟要贵100,感觉还是值得
就是我买的这架,不知怎的,方向舵居然缺了一块
这JJ不好的地方是安电机的座子只能安2217的电机,大的安不下
新买的银燕2815和10寸3叶桨安不下
估计像有些人说的,是个傻大个,载重能力不行,不过也许试飞后有惊喜,现在还说不准
另外,居然不带横穿机翼的固定碳杆!晕倒
这JJ肚子实在太大了,俯视像个蝌蚪那样,估计3套OSD系统一起都可以装下
外形是相当的流线
机翼又细又长,做短宽点说不定好携带些
机身材料感觉比我买的行者EPO要好,起码垂尾刚性要好,不像行者是软的,电机一开就开始摆
整机精度还较高,外部是相当的光滑
目前来说整体还是比较满意
东西才打开看了下,还没组装
今天在当班,没法上图,争取明后天上图

网友:
哈哈。。。你也买了哈。。。。
等待后续报道。。。。

楼主:
 这个JJ有超过行者的潜力哦
那个肚子之大,手掌放进去都还有很大空隙
这个JJ的设计思路和行者不同
行者依靠电池下放来增加稳定性,也带来转弯侧翻的毛病
这个JJ的电池离重心垂直距离不大

网友:
把图放上来大家分享下啊!呵呵!

楼主:
今天上班,没法拍图
其实很是担心机翼根部强度问题
行者机翼是用2根碳管对插的,然后用橡筋捆绑,机身受力处是2根棍分散了拉力
而这个JJ是1根碳管,机身受力处只有1处,而且这个位置是个薄壳结构,不像行者,连接受力处是实心的
某些情况下,比如俯冲急拉,说不定会立马撕裂
而且不太好加强

心中纠结万般啊

网友A:
把图放上来大家分享

网友:
看样子需要用玻璃钢加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图放上来大家分享

图早就有了,去找过去的帖子看看!

网友:
我已经是飞过了。我很负责的告诉你们。大油门尾巴抖动严重!!!我用原装2830电机+原装3叶桨,3300 3s电池。碳杆在装机翼的袋子里面绑着,仔细找找。买过一些全球的飞机,从没缺少过配件。感觉机翼靠皮筋拉住十分不保险,正在想办法加强。这个飞机打副翼需要等舵。

楼主:
 最大的问题在这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大的问题在这里啊!1
只能插入合页!强烈建议厂家装箱时注意这一问题!随便的暴力装卸都会导致尾舵掉下来。厂家在装箱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插入合页!强烈建议厂家装箱时注意这一问题!随便的暴力装卸都会导致尾舵掉下来。厂家在装箱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只能插入合页?没看出问题所在啊?!
尾巴是歪的!

网友:
好象机身软了 尾都歪了 自己加强下吧

网友:
尾部舵面掉了?

网友:
你好我也买了SZD45。你装机了吗能把图发到网上吗谢谢

你好我也买了SZD45。你装机了吗能把图发到网上吗谢谢

网友:
看来时需要加强的 才OK

楼主:
终于试飞了,这个JJ很令人失望啊
在机动飞行时,俯仰和横滚安定性都不好
总重1900多克,算下来翼载荷才44,结果都很难操控
推力线也没对,油门大就抬头,油门低就掉头
按说明书调重心关动力滑翔要打栽栽
不停地推拉杆
两个长翅膀虽然加强了刚性很好,但中间那根棍太软
翅膀也就不停上下煽动,像个大鸟,深怕断掉

滑降着陆速度快得要命
掠过头顶都听得见嗖~~的声音
后来改了设备位置,让大质量的设备尽量靠近重心,然后换了个小电池
总重约1700克左右,翼载荷成了39
结果只是爬升容易点,还是不稳定,必须不停打舵修正
转弯半径不敢太小,然而速度又不敢降得太低,最后结果是降落很费劲
最后只有打开平衡仪飞,总算容易控制了
总的说来,同样的翼载荷下,不如行者灵活稳定
没有平衡仪很难做持续机动飞行
------------------------------------
总结:
这个是纯粹的滑翔机,滑翔性能很优异,滑翔比相当大,掉高10米要滑出去百多米
但在有动力情况下很难稳定
所以只适合一来就猛力爬高,爬到一定高度关油滑翔,不适合做持续动力的FPV飞行

网友C:
我的也试飞了,我的感觉是这飞机速度太慢.楼主把重心再向前调一些就稳了.我第一个起落也是重心不对,一推油门就抬头.重心向前点就好了.机翼的连接的确太脆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试飞了,我的感觉是这飞机速度太慢.楼主把重心再向前调一些就稳了.我第一个起落也是重心不对,一推油门就抬头.重心向前点就好了.机翼的连接的确太脆弱了。

你的多重?安FPV设备没?交流下。
重心我按说明书要求调到65mm,结果是带动力飞可以平飞,减小油门降落时就显得头重,要往下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多重?安FPV设备没?交流下。
重心我按说明书要求调到65mm,结果是带动力飞可以平飞,减小油门降落时就显得头重,要往下栽

分享我的 OZD-45。全裝FPV設備。4400mah 電。穩定飛行不錯。 但注意重心位置比官方說明的後10mm 會好飛。
關於推油向上衝的問題我也有同樣情況,解決方法是升降舵和油門混控。

网友:
正在考虑中,看来FPV还是只能暂选天行者了!

网友(2011-08-31):
呵呵

这些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