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气垫及其他船模型讨论区
关于船体加固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31):
我的凯旋800由于舵轴不垂直,需要调整,调整时发现整个船体厚度太薄,想在船体表面刷环氧树脂加强。不知不加玻璃纤维,单刷树脂行不?各位老师和前辈还有什么高招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凯旋800,整船重量不大,没有必要把帆船搞了像竞速艇那样结实

网友B:
印象中凯旋用的是不饱和树脂和网格布,强度足够了
我以前也有“船体坦克”的误区

网友C:
形象一点,单刷树脂就像没有钢筋的水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