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混控调节的问题?

楼主(2011-07-31):
买回来的华科尔V120D02,从来没调过,因为不会。今天想试试调节一下看看每个参数对飞机的影响。结果调节后不如以前飞的好,客户四又忘了以前的设置了。只好求助一下了。现在
陀螺仪
感度我调到65,尾舵混控是100。有尾部快速抖动现象,好像是叫追尾吧?想知道一般陀螺仪的感度和尾舵混控都设置成多少?

网友A:
尾部混控如果急加油门尾巴不偏就不要去动它,默认是0貌似

楼主:
哦,是0吗?可我现在是100,这个东西到底起什么作用呀?

网友B:
说明书上写的是70到80,但我的M120两个都调到100了才最稳定。数据是死的,我觉得要按机机的状态来调整,你的情况应该是感度太高了,你把混控和感度都减少点,调到不抖为止。混控如果太小了尾巴会往右摆的,所以2个要配合着调。我也是菜鸟,太多的理论也不懂,这是我玩了一个月120的一点心得,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现在混控调为0,陀螺仪感度为60,还有轻微追尾,可是陀螺仪要是再低,就会出现金鱼尾了。

网友A:
感度低不会金鱼尾,感度高才会。
我没有华科尔的小鸡,只有2702v。如果陀螺仪在锁尾模式,应该是不需要调节尾部混控的。建议以说明书的标准数值为准,小范围的调节看看有没有效果。如果默认是70,那就先调到80,再看看调到60,是好是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只说了陀螺仪感度一般是70%,但是尾舵机混控没说。

网友B:
今天翻论坛资料再亲自试验,尾舵机混控在锁尾的时候是没用的,所以楼主别管那尾舵机混控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