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 X 首飞(更新视频)

楼主(2011-07-31):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jkwMTUyOTk2/v.swf

中后段有一个低空眼前全速(1分20)目测大概至少150以上。飞机小速度快,基本都只是在半油门飞行
附加一段拉烟视频

网友:
祝LZ好运!

网友:
爽飞要上视频哦!

网友:
老秦恭喜你!你飞的比我还爆!换涵道了?

网友A:
哇! 看看这速度,再想想自己的技术,我看我还是不要飞了的好,可怜的X,到我手里算是倒大霉了。。。

网友:
   这机机的确是降落速度也很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看看这速度,再想想自己的技术,我看我还是不要飞了的好,可怜的X,到我手里算是倒大霉了。。。

那你就把油门设置60% 然后推满油门,这个速度很休闲

网友:
咦。。。。这办法挺好,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谢谢啦,又学一招,哈哈

网友B:
不建议这样,还是管好你的手吧。最大功率还是应该完全释放才可以。不然关键时候,需要靠动力救机,推满了也就60%,那只能干瞪眼了

楼主:
还是老秦的经验足

网友:
速度看着够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这样,还是管好你的手吧。最大功率还是应该完全释放才可以。不然关键时候,需要靠动力救机,推满了也就60%,那只能干瞪眼了

管好自己的手 习惯成自然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kwMTUyOTk2/v.swf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kwMTY4MzIw/v.swf

中后段有一个低空眼前全速(1分20)目测大概至少150以上。飞机小速度快,基本都 ...

怎么做拉烟的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做拉烟的 学习

上网买一个点火器,和烟雾即可,很简单,但是注意配重问题,此飞机拉烟不适合。尾部过重导致要求飞行技术较高

网友:
你这个什么配置,好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