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FPV机身有什么推荐!

楼主(2011-07-31):
想入门FPV有什么机身载重大,留空时间长呢?

网友A:
估计很难飞~

网友:
目前最多的就是天行者和翼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很难飞~

有点不明白!
载3s 4400mah电池约350克,加4*9g加其它设备有多重呢?推重比应该选多少呢?
滑翔机应选多大的呢?一米多?两米?两米多,只要求留空时间长,速度没要求应怎样选?

网友:
对于滑翔机来讲留空时间取决于自身重量和气象条件以及个人飞行技术等几个因素,同样的飞机老鸟可以飞2个钟,新手可能20分钟之差~

网友:
这个其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