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成品多旋翼都采用圆管而不用方管呢?

楼主(2011-07-31):
为什么很多成品多旋翼都采用圆管而不用方管呢?
方管固定
电机
简易程度,固定精度都明显比圆管要好,为什么很多成品多旋翼都采用圆管而不用方管呢?

网友A:
不知道啊,不过台湾aq50d厂家出来的是方管

网友B:
额!这个厂家要坑爹加快报废速度才弄圆管

网友:
我定做的是方的

网友C:
也不是吧,方管的卷管根本没有卖的,定做成本太高。碳圆卷管有卖的

楼主:
不会吧,淘宝上碳纤维方管一搜一大把,强度远远高于圆管

网友D:
同样规格的圆管强度远远大于方管啊,初中物理课程有讲啊

网友E:
当发现所有直升机尾管都变成方管的时候,用圆管的人脑子就进水了。
反之亦然!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回答的有外交大使的风采。

楼主:
再次受教了,谢谢。。。我一直建议使用方管,简单方便结实耐用

网友G:
会不会是同重量的圆管或椭圆管比方管抗扭力好,还有流线外型风阻小些;我是没条件才用方管。

楼主:
个人觉得风阻超小,可以忽略,扭矩上都一样的,可能方管厚一些,还要比圆管好一些。

网友H:
标题
从材料力学分析,同样质量同样长度同样厚度的管子里面圆管抗扭强度最高,但是抗弯一般……但圆管有力学性质均匀,具有对称性的特点~

网友:
我自己用的方管,固定电机的部分会有一些变形。可能是铝合金过薄。
理论上如果出个椭圆管,给四轴用,强度应该不错。
但实际上现在方管圆管强度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