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丢布问题严重,重要原因,新手必看

楼主(2011-07-31):
买了阿乱的机架,开始了雕刻路,顺便赞一个,改天上图给大家看,机器做工绝对没得说,精致,今天弄好电路部分测量了一下精度,也在0.02以下,比较满意,开始我是用dell的一个老本带着,觉得省地方还方便,这个系统占用不了多少资源,所以就选的笔记本,结果折腾了一个礼拜,怎么折腾怎么丢步,看到有人说把硬件管理器中计算机改成标准PC,有人说关掉Speedstep,咋都试了,最好的情况也是1200转,仍然有偶尔丢一步半步的,弄的我这叫一个闹心,最后一看别省事了,折腾,搬来台式机,装软件,我天,4000转,流畅的没的说,不过我买的电机不贵,110块钱,所以不要求上6000了.4000足够用了,呵呵,因为这也没少骚扰阿乱,兴奋之余上来发贴告知新手,别省事,人家官方说了不支持笔记本那就是有原因的.

网友:
呵呵,我也是,按照林大夫的意见,找个贼破的电脑运行的好好地

网友:
我带新激动的心情进来看...

你的结论就是用旧台式电脑..这个五百年前就知道....

是不是我已经超出了新手的范畴?

网友:
我在家里垃圾堆翻出以前用的有打印口的笔记本正准备玩呢,真的就不能驱动雕刻机?

楼主:
千万别不信邪,咱俩电脑一样,我是dell的D600,真的,省事。我看过很多论坛都说用笔记本貌似没问题,这回信了,哈哈,diy有很多时候就是不停的走弯路,最后成了高手,呵呵

网友:
我用的东芝老本 没问题

网友:
用t43p貌似没问题的路过

网友:
驱动的电压多少?离开电压谈转速似乎没有意义

网友:
所谓高速没什么意义,上机也就1000多转不丢步,机械方面会制约速度

网友:
我的dell d630 笔记本也不行,丢步那太厉害了,笔记本底座装上也不行。换台式机也偶尔丢步,然后又买的工控机,那是一个稳定啊

网友:
笔记本跑MACH3确实不行

以前我也不信,买了PCMCIA的并口,还号称是单片机开发用的真正并口,结果还是不行,初期跑了一下,觉得很好,结果没过多久问题百出,丢步或者走得极慢。为此还在坛上兴奋了好一阵子。

后来换一台赛扬733台式却好很多,那个台机比笔记本老了好几代。为此又在坛上兴奋了好一阵子。

再后来发现赛扬733台机做简单裁板还可以,做浮雕和4轴也会出问题,表现在代码多的时候运行不流畅。

最后200多元买了IBM的Think Centre超小台机,P4的机子,运行很流畅。

最后结论,用台机,而且不要用太过老的台机,运行MACH3还是不错的。

网友A:
mach3早就该扔了 ,它的原理决定在工作中甚至电脑中的软件也会对它产生干扰,他的缺点是天生的,也是致命的,直接导致这种软件只能玩一玩,稍微重要些活绝不能交给它干。就像纸糊的艺术雨伞,挂墙上看看还是不错的,如果真的去挡雨,后果你是知道的。
  在使用的时候总是出各种问题,让人防不胜防,最常见的就是速度上不去,稍快些就丢步,再快就堵转。干扰还贼大。mach3本身就是伴着天的干扰在工作,解决的办法没有,除非是把mach3卸了,换个维宏卡,什么问题也没了,速度飞快还稳定。

网友:
维宏卡不会用怎么办,做不了循环加工,程序要重制粘贴粘贴那个累人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ch3早就该扔了 ,它的原理决定在工作中甚至电脑中的软件也会对它产生干扰,他的缺点是天生的,也是致命的,直接导致这种软件只能玩一玩,稍微重要些活绝不能交给它干。就像纸糊的艺术雨伞,挂墙上看看还是不 ...

一知半解,胡诌八扯。

网友:
我是花300不到在淘宝上买了台洋垃圾小主少,做工很好用着也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知半解,胡诌八扯。

看来是MACH3高手。要不就是--------嘿嘿!

网友C:
mach3仅适合业余,论坛已经讨论多次了,都有定论了,丢步是非常正常的,根本不能拿来干活,山东的最次的广告雕刻机宁可多掏钱配个盗版的卡,也不敢配这个玩意。

  如果老兄的机器用这个软件感觉还不错,那么就恭喜兄弟了,你的人品很好。:loveliness:

mach3挑电脑,调主板,这几天又遇到个新问题,居然还挑显卡驱动,真是见鬼了。前几天新换台旧主机,没用微软认证的驱动,一打开mach3,cpu占用率经常100%,换了驱动后没问题了。实在让人无语呀

楼主把mach3调的能用,速度又能上去,实在可喜可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ch3仅适合业余,论坛已经讨论多次了,都有定论了,丢步是非常正常的,根本不能拿来干活,山东的最次的广告雕刻机宁可多掏钱配个盗版的卡,也不敢配这个玩意。

  如果老兄的机器用这个软件感觉还不错,那 ...

用G31杂牌主板控制雕刻机连续工作过十几天。
现在改用G41了,目前看G41也还可以继续用MACH3,再以后的主板就不知道了,不过现在USB口的越来越多了。
其实很多时候功能要求多点时D版维宏根本无法满足。D版维宏只不过是个硬件加密狗。
功能多的正版维宏要6000多有点贵了。而且没有MACH3开放。

网友A:
还有这麽多人迷恋mach3,说实话我也用mach3控制着3台雕刻机,凑合着干点粗活,主要是懒得换了,用mach3就是省钱,引用下其他大虾的对mach3的评论
  mach主要长处就是省钱@@(盗版来说,哈哈)其次就是花俏功能多,漂亮,但是要干活,你还是老老实实用维宏吧,在算法在稳定性上,mach还没维宏的境界.
  呵呵!你找对像啊,看脸蛋要飘亮,MACH如果比维宏卡好的话,那生产雕刻机的厂家早就改用MACH了.当然没事玩玩是可以的,真的用来控制雕刻机那你就麻烦大了,别的不说关机后你再开机就够你受了.

网友:
维宏卡非常的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麽多人迷恋mach3,说实话我也用mach3控制着3台雕刻机,凑合着干点粗活,主要是懒得换了,用mach3就是省钱,引用下其他大虾的对mach3的评论
  mach主要长处就是省钱@@(盗版来说,哈哈)其次就是花俏功能多 ...

D版MACH3和用D版维宏卡只差200元(实际100多点就能买到),算省钱么????????????
花俏功能多?????????
X,Y,用不同的脉冲值,自动换刀,自动上下料,,4轴5轴........是花俏功能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省钱和花哨可不是我说的,我在磁动力网站看帖时看到的大虾的评论,我上面也写明是其他大虾写的,兄弟如果有意见,可以找他们理论理论。 我只是引用,兄弟如果找不到,我再给你PM个地址。如果想人肉他们话,我可就帮不上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钱和花哨可不是我说的,我在磁动力网站看帖时看到的大虾的评论,我上面也写明是其他大虾写的,兄弟如果有意见,可以找他们理论理论。 我只是引用,兄弟如果找不到,我再给你PM个地址。如果想人肉他们话,我可 ...

不是抬杠,只是你引用这些有的地方有点片面,D版维宏卡只适合最简单的雕刻机。他的优点就是电脑兼容性。

网友:
我该买什么卡好呀 ,MACH维宏同一块卡怎样?60多块钱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