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 TT01的声音是不是这样子的 总感觉不太对

楼主(2011-07-31):
这是我第一辆车,附近也没有人带着我入门,请各位大大听听TT01这样的声音对吗,我总感觉差速的声音怪怪的,特别是高速的时候,很刺耳,是不是我没有装好啊,谢谢了额.

网友A:
这样通过摄像头采集的声音,有点难判断。。。

你装波箱的时候,齿轮之间的间隙调整没有,用一张较薄的纸放在两齿轮之间,以抽出纸张不紧不松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通过摄像头采集的声音,有点难判断。。。

你装波箱的时候,齿轮之间的间隙调整没有,用一张较薄的纸放在两齿轮之间,以抽出纸张不紧不松为佳。

谢谢楼上,放纸片的方法我试试.主要还是在差速起作用是,那种声音听着很不舒服,把车悬空,推油门时感觉声音还可以,就是一放在路上跑的时候,就老是听见差速齿轮在打齿的声音,好难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没调好齿轮间隙,或者某个齿滑牙了,悬空车轮感觉声音可以是正常的,因为没有受力。拆开波箱注意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