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没技术的问题,老鸟勿笑~~~

楼主(2011-07-31):
问题很简单:为什么淘宝卖的专业模型的
电机
都有三根线,是正极负极和接地线吗..........

网友A:
三根线的都是无刷电机,三相的

网友A:
如果是有刷电机,负极就是地了,和有刷电调公地,也不需要单独一根地线啊,就算是要接消火花电容,也是把电机外壳当地的

网友B:
三相电机啊,

网友C:
三根线是三相无刷电机。。。。。。
电池的两相直流电经过电调厚就变成三相电了。。。。。
三相无刷电机的效率高。转速快。。。。。。。

网友D:
回复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images/smilies/default/emot/em15.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