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池还有救吗?孕妇与电池的猜想

楼主(2011-07-31):
 3E电池,受孕原因:满电长时间存放(我拿到手已经是这样的了) ,大概40个起落

问题1:怎么处理废旧电池?
问题2:另外两片看起来还挺健康,能否和同期的电池片重组3S1P(类似情况的电池还有3个 ),以达到废物利用,绿色环保的目的?

上图

楼主:
挺奇怪的,拆了2块电池,都是只有一片鼓起来的

网友A:
针戳一下热熔胶密封接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戳一下热熔胶密封接着用

 会不会爆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爆炸?
建议不要这样做。

网友:
不要命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还没有生的

网友:
还是直接去掉孕妇,做成2S吧

网友B:
电芯相同可以重新组成3S的,性能影响不大。

网友:
打掉吧,雖然心痛点!

网友:
做了他,然后重新配

玩笑了

一样的电芯可以组起来的,性能基本没影响的

网友C:
满电存放应该对所有电芯造成相似的伤害,除非,它们“满电”的程度不一样....... 如果你的两块电池都是同一片电芯出状况,请警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相同可以重新组成3S的,性能影响不大。

这将是对我菜鸟级别焊接技术的一次重大挑战 看来入魔令人自我增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满电存放应该对所有电芯造成相似的伤害,除非,它们“满电”的程度不一样....... 如果你的两块电池都是同一片电芯出状况,请警觉。

据送我电池的老菜鸟说,当初确是满电存放啊,充电后放了近10个月,而且奇怪的是:三块3E电池都是最后连接黑线的那块怀孕了,另外两块没变化

网友:
我的电池也怀孕了  会不会爆阿  担心

网友:
Lz把别人肚子搞大就把人家丢掉,不地道啊!

网友:
看来马上就要生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池也大肚子,我用针戳开放气后封上了。但是容量没什么损失。其实你看有魔友拆了锂电做好玩的。不会炸。但是用针扎的时候一定要轻,薄膜见破就收,不能扎到电芯上面去了。那样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2011-11-07):
拿针扎,至少得先带个护目镜吧,lz这片涨得够大

网友:
直接换 觉得怎么整都是不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