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难焊了,大家都来说说你们是怎么焊的?

楼主(2011-07-31):
新手,今天设备回来了,算是正式入魔了,可是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电调和电机的那些个头头实在是太难焊了,大家交流交流经验,说说你们是怎么焊的啊?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与君共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你是说T头吗,香蕉头应该比较好焊接啊,

其实注意电烙铁尖尖上面半厘米的地方温度很高,熔化很快。

网友:
玩了十几年的电烙铁了,焊起来没压力

网友:
已经站内短消息了,请参考。

楼主:
少尉

帖子995 精华0 积分952 性别男 来自青岛 在线时间130 小时 注册时间2011-5-21 最后登录2011-7-31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当前离线  沙发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1-7-31 20:28  只看该作者
看看这个帖子,与君共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我也是这么焊的啊?我的烙铁是30W的,是不是太小啊?

网友:
松香要充足,烙铁功率要足够,60W最合适

网友:
焊接技术需要多练

网友:
先把一头压住或用其他方法固定住,就不难焊接。

网友:
240度可以烫化焊锡,但一接触焊接面温度就不够了,要在上面放一会儿,温度加到360度接触2、3秒就焊接起了!我是这样干的 ,我的电烙铁是70瓦的

网友:
我焊就20W,很牢固。

网友:
首先固定住,上助焊剂,两头上锡,然后一插就好了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支持,我找到原因了,原来是焊锡不行,换了焊锡就焊上了!可能是之前用的焊锡是大功率烙铁用的吧,还是焊锡的质量不好?还是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尉

帖子995 精华0 积分952 性别男 来自青岛 在线时间130 小时 注册时间2011-5-21 最后登录2011-7-31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当前离线  沙发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1-7-31 20:28  只看该作者
看看这个帖 ...

我的电烙铁也是30W的,足够用,太大了反而不好

焊锡丝我一般用1MM的,里面有松香的,比较好用~~

的确香蕉头好焊些,T插稍微麻烦点,技术么,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支持,我找到原因了,原来是焊锡不行,换了焊锡就焊上了!可能是之前用的焊锡是大功率烙铁用的吧,还是焊锡的质量不好?还是不懂?

刚想说焊锡的事,就被点破了……
焊锡丝因其的铅锡比例不同而熔点相差很大,含铅量越高,熔点也越高。辨别的方法就是看标签、或观察其溶化后再次凝固后的光洁度。含铅量高的焊锡往往表面不光亮(与新钢珠比较)、发灰……

网友:
我用白光T12功率很小,但很好焊

网友:
自己找些材料,多练习练习 熟能生巧

网友A:
去买一陀焊锡和一圈电线练手,练完就OK!

网友B:
楼上的各位都说的很清楚了,飘过。。

网友C:
我手持的一把60W 一把100W(专门搞定A123)
练了三次就OK 已经搞定无数T头和香蕉头

网友D:
功率太小的话不好用,我把20W的换成70W调温电烙铁后立马爽了很多。

网友E:
哈哈,我曾经也遇到同样问题,我的解决办法是,换一个60瓦以上的烙铁,一切都很简单了,瓦数小了谨防虚焊哦,虚焊了连问题都不容易查出来的。我就是曾经的受害者,前车之鉴!!!

网友F:
焊锡和烙铁都要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几年前开始玩的时候也走过弯路,垃圾焊锡害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