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玩航模还真是有危险啊!呜呜呜呜!

楼主(2011-07-31):
测试新设备,,忘控有反向了,把油门拉到底,刚插电源,手就被桨打了个大口子,呜呜呜,我的手啊!各位模友一定要记住血的教训啊!

网友A:
什么电调啊

网友B:
油门最高点的话…电调应该进入设定模式吧……

网友B:
手机回复…一次两条……杯具…

楼主:
不懂啊?设定模式是不是就不转了?我的怎么还转啊?

网友C:
出点血 保证长记性 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D:
垃圾电调不能用啊,正常的电调上电时如果油门不在最低点的话,是无法启动电机的……

网友E:
不应该啊·····一般电调只要你油门不是最低点的话都是一直电机唱歌,不会转的。。。。包括微调没在最低点

网友F:
XXD的电调好像油门不在最低点好像电机一直滴滴响吧~~
另外,测试的时候先别装桨,电机测试完了,断电装桨,切记先断电后关控,否则易失控~~

网友G:
你的控有油门熄火开关就好了,

网友H:
30A电调 开控油门最高的话 会叫的吧 我用的几个会叫的

网友I:
目前为止我手上一共有18只电调,包括3只不同的XXD,任何一只都没办法让它在插上电的时候转起来,用任何办法都不行,T刚插插上去的时候就是不可能马上会转,NO WAY。
SO,楼主的电调是神器,膜拜一下。

网友I:
LZ所谓的插电源,是指插T插,还是指T插早就插好,然后把电调的BEC输出插到接收上?

网友J:
还好!打到自己了

网友K:
弱弱的问一声 LZ开控了吗
如果开控的话 即使油门反向了也是应该进入设置程序
流点血长记性

网友L:
我的大拇指一块肉都被打掉了 5555555 疼啊

网友M:
还好没有伤到打酱油的~

网友:
安全第一。

楼主:
哎,看来垃圾电调是不能买啊!刚刚问了卖家,原来那个电调不能设置油门行程的,难怪了!长记性了~

网友:
xxd不应该啊,真是怪了

网友:
调试的时侯要拔掉2根电机线。

网友:
室内调试最好不上桨。

网友:
LZ,请上清晰无码大图,以警示广大模友。

网友:
我的手也被打过

网友:
lz的情况我也遇到过,一插电,全油门奔出去,还好在飞机后面 。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千万别靠近螺旋桨

网友:
血的教训  我也有过  满手是血啊

网友:
非要上着大桨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垃圾电调不能用啊,正常的电调上电时如果油门不在最低点的话,是无法启动电机的……

可能是控的速度通道‘反向’了,油门低反是高点。。。通电——全速启动。。。
小心。。。: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