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蛋孵化得烦恼,这个电机的插头能行么~

楼主(2011-07-31):
菜鸟蛋孵化得烦恼,世界很险恶,万事小心好,希望X公司见谅。这个电机的插头能行么~~通电不会有影响吧 ,还有个问题,电机这个头和电调相连,据说用热缩管好,可是我们这边找了半天,没找到细的。。。。不知道用绝缘胶布可以么~~

网友:
怎么会烧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烧啊,新买的650V8,电机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B:
焊接的功夫有待加强。找个木板,钻几个孔,把插头方孔里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的功夫有待加强。找个木板,钻几个孔,把插头方孔里焊接。

这个焊接的功夫。。。。对于我来说太高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菜鸟蛋孵化得烦恼,世界很险恶,万事小心好,希望X公司见谅。这个电机的插头能行么~~通电不会有影响吧767664,还有个问题,电机这个头和电调相连,据说用热缩管好,可是我们这边找了半天,没找到细的。。。。不知道用 ...

处理好了再用,否则安全隐患太大了!

楼主:
A出的方法,用小刀把焊锡削掉,幸亏有军X,弄的差不多了,希望别有问题,我的M6电机,希望万事顺丰~

网友:
电烙铁+吸锡器

网友:
找把刀片背面刮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