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楼主(2011-07-31):
飞控一切都连接好了,电调也逐个设置了油门行程,但是只有油门推到最大时四个电机才开始转。急....饭饭在吗?DJ兄弟让我找你....

楼主:
兄弟们啊,不能不管啊,搞了一天了没弄好,飞控是最新的....新的软件觉得没有老版的功能强大的...在那里设置成普通电调呢?

网友:
你无端端设置什么油门行程啊??

你接上飞不就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你没仔细看,楼主买的不是套机,是X的飞控,普通电调和电机。

网友:
找我撒,我用普通电调,飞的,QQ930575152

网友:
可能是反舵鸟,1212S有油门保护,反舵后打到最大实际上输出最小,所以才启动。或者是输出的脉宽没设对,常规电调是1000us~2000us

网友: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157aec2-bc00-11e0-ae5d-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可能是油门保护哦。

楼主:
七楼八楼的兄弟都是高手,问题就在这里从新设置了....我看了哈控的脉宽是1015———2020之间,所以一开始用650的参数根本不行的....

网友:
楼上,新建一个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