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5个齿轮组成最大减速比.求方案

楼主(2011-07-31):
小车床要改自动走刀...因为没有挂轮...就算有.也嫌换挂轮麻烦...

如下图所示的5个齿轮.齿数分别是:20,30.40.45.90,求能组成最大的减速比...

动力源是57步进电机...用咪克风测得有效的最高转速应该有600转/分钟...最慢60转/分钟

走刀的丝杆螺距应该是3mm,要不就是2.5mm,如果我没有测错的话....

网友:
你用音频软件测什么啊。

网友:
测得准吗

网友:
已经用麦克风在测速,难道不能直接测驱动器输入脉冲频率?步进电机的最低转速是0,你测不出是麦克风低频响应不可能达到0。

网友:
20:90+30:45减速比6.75
40的扔掉

网友:
30与90、20与45,或者20与90、30与45组成塔轮,减速比都是6.75,40齿的可以用作过渡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3Q

楼主:
回复 网友B:

3Q3Q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软件是cooledir pro 2.0 破解版.网上一大堆.直接搜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手头上设备有限.测速有很多种吧.

转速表可以.示波器也可以.麦克风都可以

我用麦克风跟你的概念不一样.我是一分钟数多少个波峰.

所以.测不测得0,都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