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装机心的,更新中

楼主(2011-08-01):
中午到得650V8,满头大汗开着空调瞪大眼睛虔诚装机,有失误希望类似我这菜鸟借鉴,

1.电调盖子很难装,通常是进去3个脚,另外一个很困难。。。。我的笨方法是用个棍子在进不去的那个角翘起那个电调一点点,装下就方便点,电调盖的四个脚很脆弱小心谨慎

2.F3006电机固定板,安装电机有4个空,好好安着说明书装2个螺丝,装多了,螺丝的圆头会顶起电机的线,到最后装电调的时候,电调盖怎么弄也不会口上,恶梦。。。。

3.大一点的螺丝用螺丝胶多少都还好说,小小的螺丝尽量少用,一但像拆的话,很容易打滑。。。
有个小配件出了问题,找A调换了下,痛快答应的速度远大于快递把配件送到家的速度
4.装F3008,F3009的时候,可能是工艺的缘故,空洞有的小点,最好先用螺丝钉先把这两个配件单独装一下,疏通下,然后把其他的组合装
5.如果装V8,千万要把信号线标标注清楚,要不八根线混在一起,根本不知道谁是谁,我是把上面的1234电机电调的信号线贴上黑胶布注明,这样就分清是上面的电机信号线,还是下面的。。。
6。装中心板的时候,先装下面的F3002,F3003,L3003,3004,要不上下中心板装好了再装那个比较费劲。。。
7装臂管的时候,装一个臂管,装一个F3011,F3012,,如果先装好F3011,3012,臂管的F3009个头大,进不去。
8装起落架上下的4个碳纤维管子的时候,要用力。。。。管子挺结实的,不知道拆了几次后果会什么样
9装飞控,把减震海绵贴在飞控底下,然后扣上F3004装,这样可以保证很正,不会因为先把飞控粘上轻微不正,F3004不好拧紧
10电调的信号线很脆弱,大小好像也有细微不同,反正我这一排插8个,有的很紧,有的轻易就进去了
11接收机和飞控相连的时候要注意,说明书上写的是常见接收机,有些接收机那样连会出错,靠谱的还是知道自己的1234通道是什么,对着飞控说明的1234连~
12,地面摇杆操作测试的时候,不用用手按着盖子,那样也挺危险的,因为这个起落架弹性很好,所以放到地面上,稍微来点油门,俯仰翻滚的动作就能看出来~~
13,正反桨通过桨叶上的字就可以看出来,一个正的写1045,反的写1045R

菜鸟装机的感觉,个人意见,仅供批判~~

网友:
把电调先放到盖子上,然后再把盖子扣进去。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跟你讲,这个方法很好~~ ,可惜都装好了才看到

网友:
挖 被勒 港~~~~~~~~~~

楼主:
V8装好了,总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