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1.5w可配一架衶龙260汽油机不。控除外。

楼主(2011-08-01):
如题,一直玩450,油机不懂。

网友A:
电机比油机好调,航拍的话 还不如用亚拓700e改800

网友:
1.5万配神龙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比油机好调,航拍的话 还不如用亚拓700e改800

  什么意思  把700的桨换大点的吗? 嘻嘻

网友:
1.5w的预算,还是加点上JR吧,260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700换800的改装加长尾管组,换790大桨。。。其他,预算不足可以暂时不换。。。。

网友:
1.5万,只是初期投资啊,你玩下去的话,这个投资会成倍增加的。。。。。

网友:
貌似可以,不过应该不是高配吧。。。。。。。。。。

网友:
W5不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