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做电焊实验可以吗

楼主(2011-08-01):
看看做电焊实验可以吗。在旧店里淘来这玩样:初1<线径>*540<圈>次1.8*135,电压220/56V铁芯是铁块上下一半合成一个口型,截面积35*42MM..由于次被拆了一半现电压28V.也不知道多大功率.请大家看看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铁芯如果缺了一半,不光效率上不来,噪音也容易变大的

网友:
整这玩应万般小心。电着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爱上他,它会让您一阵激动。

网友:
搞不好可能还会一阵抖动

网友:
拆了卖铜吧 很贵的

网友:
做电焊不够用

网友:
截面积35*42MM=14.7差太多

怎么也得40呀.一次线在1.5-2.0之间.二次在4mm以上.匝数比在200/50

网友:
功率太小

网友:
做焊机,可以,但你得有超细焊条,和精准手法。因为电流小了。

建议做电火花电源,到是不错,电流不小。

楼主:
这个做充电器可以吗

这个我做电平充电器了,拆了几圈线圈直到15-17V用汽车发电机上的桥式整流器装上去电压为15V将用于汽车蓄电池12V的快速充电。可行吗

网友:
做电焊机不行,做点焊机倒是可以,这个变压器有好几百瓦,在次级绕2~3圈,测一下电压,得出 匝数/伏特,算出6v所需要的圈数,用粗铜线(6平方以上)绕上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做电平充电器了,拆了几圈线圈直到15-17V用汽车发电机上的桥式整流器装上去电压为15V将用于汽车蓄电池12V的快速充电。可行吗

这个可以的。
但貌似15V电压偏高了点,降压到13.8V左右差不多。
还有要根据所充电瓶的容量,计算出充电最大充电电流,如果变压器功率过小,可以在整流后面接个大功率限流电阻,这样不会因为过流烧坏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的。
但貌似15V电压偏高了点,降压到13.8V左右差不多。
还有要根据所充电瓶的容量,计算出充电最大充电电流,如果变压器功率过小,可以在整流后面接个大功率限流电阻,这样不会因为过流烧坏变压器。
谢谢点评

网友:
做电焊机肯定不行的。做电火花机可以。

网友:
把铁芯一劈两半,对起来用,功率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