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航模设计

楼主(2011-08-01):
请问,一个做好的模型中,都使用了哪些器件,如何连接的,哪个器件接到哪个器件上?(包括
电池
、
舵机
、接收机、
发动机
等等)最好有一个成型的航模设计图纸。

网友A:
到图书馆去借本书 《无线电遥控技术》

网友B:
多潜水,哪怕现在都告诉你了也一时消化不了,你又会有更多的为什么。

楼主:
我只想知道有哪些电器元件,之间是怎样用导线连接的

网友C:
就电动飞机来说,飞机上有接收机、电调、电机、舵机。
电池接到电调上,电调上有三根独立的线接电机的三根线,电调另有根线直接插到接收机上,向接收机和舵机供电、同时从接收机接受信号,舵机接在接收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