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航模的设计思路

楼主(2011-08-01):
请问,一个做好的模型中,都使用了哪些器件,如何连接的,哪个器件接到哪个器件上?(包括
电池
、
舵机
、接收机、
发动机
等等)最好有一个成型的航模设计图纸。

网友A:
 这个问题一回答,注定这个问题就会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问完硬件部分,你又会问,那舵机要哪一款呢,陀螺-------电机---------------有副翼---------------------无副翼--------油---------电--------- -----

网友B:
我表示这个问题鸭梨很大

网友C:
除了劝LZ用心潜水外,我承认我完全没能力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D:
呵呵,越是深入了解,越是发现自己不懂

网友E:
一般的设计思路,是有思路了再设计,而不是想设计了去找思路。

网友F:
这个问题问有比较大,
一般的思路要这样来
1:飞油机还是电机
2:想飞什么样的飞机 山在的, 亚拓GAUI的,米多多的,喜路宝等,先选 一个目标
3:飞有副翼的还是无副翼的
4:有副翼的就不说了,无副翼的,用什么控制 CGY750 MB VBAR,还是3GX
5:准备用什么控
6:准备用什么舵机
7:准备上什么动力系统
8:准备上什么发动机
9:你会不会安这些东西,或是调试发动机等,如果不会,你能找到老手帮你调不)

网友F:
楼主照着以上的 问题 一顶一顶解决

网友G:
我来回答吧,老鸟都忙。一般来讲电子设备要有主电机、电调、舵机、陀螺仪、电池、接收机、遥控器,机械方面就不说了。遥控器发出指令,由飞机上的接收机接收指令。接收机控制着电机、舵机、陀螺仪的动作,电池通过电调给飞机上电,就这么简单。

网友H:
多潜水,老鸟也只能回答关键问题,不是保姆。

网友:
航模知识就像一本百科全书
要解答你的问题,似乎应该翻看本论坛的新手帖,由后往前看,全部看完就应该有个大概的理解了!或许你觉得工作量很大,但应该感谢有本论坛这个中文交流的地方,难为当年的老鸟要买英文日文杂志书籍慢慢翻译,面对众多的专业名词更是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