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蒙皮光用吹风机可以吗

楼主(2011-08-01):
前几天刚把我的40终结者炸了 机翼受损挺严重的 回家把残骸用502粘了下 不知道还能用吗
我从来没弄过蒙皮 看网上蒙皮用的熨斗200+实在太贵 手头上就有吹风机了请问能蒙上吗

网友A:
家用电熨斗就可以了

网友B:
吹风机温度不好控制,蒙皮粘接也无法施压。
家用熨斗太大,没法处理细节。

网友C:
电烫斗配上袜子,也就是套上布套,用来把蒙皮和机身烫在一起,烫好后用吹风机热风吹使到蒙皮收紧。所以电烫斗比吹风机重要的多,你可以没有吹风机,但是电烫斗还是需要一个的。

网友D:
以上两位TX说法正确,好在终结者无太明显需要处理细节的部分,可以用家用熨斗隔层布进行处理。另:构架修复不要仅靠502,受力较大部位要考虑加料补强和使用AB胶

网友E:
都是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F:
哎 我倒是买了瑞集的电烫斗 220元 台湾制造。。很好用 电子调温 精确度2度 就用过两次。。。。。。。。。。。。。。。穷啊 没钱买新木机了。。。。

网友G:
家用的调到棉布档,套 个棉袜,不要太厚的,不套烫面会变黑,就不能烫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