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极星水机在中心湖飞上树了

楼主(2011-08-01):
在中心湖飞 上了对面的树

在中心湖飞 上了对面的树

还好只是断桨 其他没事

还好只是断桨 其他没事

树不高 踩上自行车 再爬一下就拿到了

树不高 踩上自行车 再爬一下就拿到了

网友:
 不幸中的万幸啊

楼主:
没按原图做 自魔 缩小了 只有60翼展 飞起来轻飘飘的

网友:
回归鸟chao

楼主:
我的60翼展北极星水机配置不合理 电池 电机 电调 都发热

用2212  1000KV 电机改了线圈 原来12圈 改成10圈
30安XXD电调
9047桨
3S  20C  1000毫安锂电
飞4分钟落来  电池 电机 电调 都热都咩甘
就系呢只电池 飞4分钟落来 ST插口发热  蚊到线都断了 都蚊5出来

楼主:
补图

补图

图片

图片

网友:
睇来树唔系好高,碎料尼姐,我部737飞咗上湖边旗杆旁最高个棵树顶上(应该讲系整片树林最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减掉线圈匝数,相当于提高了KV值,再用9047桨,貌似超负荷了,不烫才怪。偶是新手,说不对的请不要拍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