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个450的3S马达,请问 HD2218 Pro KV3680和 花牌 KV3 ...
想换个450的3S马达,请问 HD2218 Pro KV3680和 花牌 KV3900哪个好?

楼主(2011-08-01):
想换个450的3S马达,请问 HD2218 Pro KV3680和 花牌 KV3900哪个好?
貌似都号称是 0.2mm 矽钢片,
不知道哪款 震动更小,效率更高、温度更低?
谢谢!

网友A:
价格差不少吧.支持花牌

网友B:
为何要换,是原来的坏了

网友C:
配置合理的前提下,KV低的效率高一些,温度低一点,总功率也可能低一点
KV高的转速高,震动肯定要大一点,不过马达的震动非常非常小,几乎没有,我的花KV4350的也没啥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