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6s太暴力!!!飞机会散架!

楼主(2011-08-01):
都说6s太暴力,用花牌2010kv的,如果我把油门曲线 调低一些,不久动力和 3s 差不多了,飞机不久不会散架了,这样 剩余动力多对飞机不是更好,6s会增大飞机的震动同理 将油门拉低一些  震动不就小多了

楼主:
没有人回,顶一下

网友A:
唉,我500的电压都没你的高 19.6V
太疯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我500的电压都没你的高 19.6V
太疯狂了

對我來說,12.6V是個極限。。

楼主:
用6s的大大出来 说说呀

网友:
看你什么机子了,我的山寨500一直都在用6S电池,很正常的。我印象500级的直机就应该用6S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B:

450啊,500 天生就是 6s的

网友:
是450啊,看看这个帖子也许能参考一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450%2B6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啦

网友:
真的散了?只能说明飞机不好或者RP不好

网友:
广州玩450的模友大部分都是飞6S电池的。内地的模友数量就明显较小,可能对6S不大理解,神化了6S。以致有人会想到把机震散的结局。

网友(2012-01-26):
6S 3500转的飘过。。还是飞跃机

网友:
还没见过散架的配置

网友:
和你一样的电机  6S  1300 电池   100%油门 曲线 飞3D 很爽 的路过      飞机 震动 要调好 是必须的!! 旋翼头的精度要好!!

网友:
你要是尾舵机用飞跃那种铝头碳连杆,很快就坏。还见过7字臂被别断的,转速高了,隐患多点。

网友:
6s不得不说好

网友:
6S在功率和扭力上有充足的余量,对机械强度要求就高一些,但并不代表震动就加大了啊

网友C:
6S确实暴力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