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进后的四轴

楼主(2011-08-01):
小飞了一下,MK的方案。双数传[rm]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wMTgxNzUy.html[/rm]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wMTgxNzUy.html

楼主:
视频补充

楼主:
便携数传

网友A:
双数传起什么作用?
控上的那个表是什么东东?

网友B:
电压表哈

网友B:
一看就是2809电机,哈哈,我曾经也使用过的,还不错,比2212 2216都还好1260桨。

楼主:
那个表有以下作用
能现实经纬 、遥控信号质量、飞行器的电压、接收机的电压、转速、温度、高度、三轴姿态数据,速度、飞行的高度、等

楼主:
主数传可以进行以下功能
就是可以通过无线的方式在电脑上操作MK-tool(调试参数软件、地面站),比如观察和调试四轴的各类参数,飞行中实时调整航点进行自主飞行等

网友C:
不错的遥控,视频也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