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三个问题

楼主(2011-08-01):
1、螺距、螺距曲线、油门曲线的设置和电池的飞行时间应该有密切关系吧?如何设置能使飞行时间更长?2200 25c,3700ˉ3900kv电机,450 v2,请前辈们不吝赐教,最好有详细设置指数据,拜托!
2、我知道直升机的重心应该在主轴附件,请问调整整机的重心有无必要?
3、JR DSX7有关个time功能,应该是定时提醒功能,想问下如何在飞行启动该功能?
入魔路不好走啊,涉及知识实在太多了。请大家伙帮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
有关系吗?就算有也不是密切关系把.

网友A:
不要纠结飞行时间,要纠结飞行质量,有条件的话用高转速飞,会好很多
定时功能主要用来控制电池不过放,飞到没力再降落电池就快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纠结飞行时间,要纠结飞行质量,有条件的话用高转速飞,会好很多
定时功能主要用来控制电池不过放,飞到没力再降落电池就快死了

有道理 只是JR DSX7没中文说明书,都是参考2720的说明书,2720没这个功能 参考类似的XG7、DSX9,倒是有这个功能,但是按键不一样,我弄了好久,愣是用不了这个功能
估计我飞行经验还是欠缺,感觉没电时下来测的电压相差有一段差距,为了保护电池,尽量控制在3.75-3.85期间(潜水学的,不知对不对 )

网友:
重心问题,飞机的设计已经把重心放到主轴线上,要用放电池的位置调节

网友:
关于飞行时间我个人还是觉得延长一点好 实际上普通那些7分钟是属于不正常航行时间
尽量降低电机负载是关键 既延长电机寿命也延长飞行时间  别一味的去追求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