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ESKY 6通的控能玩模拟器吗?如果可以教 我下谢谢 ...
请问那ESKY 6通的控能玩模拟器吗?如果可以教 我下谢谢!

楼主(2011-08-01):
请问那ESKY 6通的控能玩
模拟器
吗?如果可以教 我下谢谢!

网友A:
可以。我就用他玩G4.教的话很麻烦。自己找帖子学吧。我也是自己琢磨会的。

网友B:
可以,而且不用花一分钱,不过非常麻烦,需要仔细看帖子研究

网友C:
Esky 新款的搖控器 電池底下 有兩個 紅色開關 中間是白色 可以撥動的那個 切換開關位置 才可以玩模擬 ~
如果沒有 這兩個開關 就得搜尋帖子 找尋網友改裝的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