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调还有得修不?

楼主(2011-08-01):
一次摔机不小心把板子这给摔裂了,要蛮力按住间隙电调还是能用。听人用跟线把那3跟线串起来还是没用,还是要蛮力按才有用,能修不?XXD30A的

网友:
XXD30的?
不修!扔掉!省着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这个能修,但自已会不会搞,或找搞家电的帮忙一下,哪位多粘点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米啊。能修想尽量修好

网友:
这都要修?可靠性肯定就不好了!为了整架飞机,免了吧!!

网友:
没用了,送给我把

网友:
可以修.性能不会受到影响.用烙铁焊接一下就好了.再用热熔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