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疑问......

楼主(2011-08-01):
请问ESKY的JJ四通道和六通道的区别是神马?
哪个比较难飞一些?
新手应该选择神马JJ比较好一些?
www.hth-sz.com

网友A:
六通道比较难..比四通道难飞  然后就是比较大  再然后就是室外飞行...最后嘛..飞的姿势多一些..   。    你应该选择  遥...控....车.啊!!!!有木有

网友:
买个拉玛,或者大拉玛,偶入的是大拉玛的JJ,爽飞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想休闲,就飞LAMA就够了~
要是想练技术,以后上好鸡鸡,那么你就先从四通开始吧~

网友:
我个人觉得,不管你的学飞目的是什么,休闲也好,计划将来练技术也好。
如果你从来没玩过飞机,第一架机建议你还是从lama开始吧,不用买太贵的,百来两百块。
至少你飞过后,知道什么是飞。。。。。

到你觉得……这灰机没意思,反应慢速度慢(当然你必须控制他不撞不炸),那就开始入台好点的四通。。。。。然后再6通

网友:
lama是必要的,单6通不翻当4通用也好飞的,我的ct就是这样,4次电已经可以从桌子上起降了。感觉比4通的要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通道比较难..比四通道难飞  然后就是比较大  再然后就是室外飞行...最后嘛..飞的姿势多一些..   。    你应该选择  遥...控....车.啊!!!!有木有
只要調校合理,六通機比四通機好飛得多!但四通調校簡單、方便,誠為休閒妙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