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买田宫M26,还需要配什么附件。。

楼主(2011-08-01):
预计入手田宫,不知道还需要配什么。。

手里有JR DSX7,配接收是配什么最好。。

如果单独配控,请老车长们推荐什么样的控比较合适。。。。

楼主:
本人纯菜。。。。
手里有恒龙 虎一。。。。

本人在北京。。。

呵呵,,,啥时候北京的朋友带我一起玩吧。。。。。。

网友:
 等楼下解释

网友A:
JRDSX7 很好  山寨接收几十块的淘宝很多     不过DSX7需要设置 因为坦克操作是需要微调键的   另外在买个7.2V的电池就OK    如果需要金属履带可以去淘宝找卖HL的店家 买个 M26的金属履带

网友:
楼上正解,欢迎入坑,呵呵

网友:
欢迎入坑,买金属履带就买T81型的吧。做工很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JRDSX7 很好  山寨接收几十块的淘宝很多     不过DSX7需要设置 因为坦克操作是需要微调键的   另外在买个7.2V的电池就OK    如果需要金属履带可以去淘宝找卖HL的店家 买个 M26的金属履带

其实田宫坦克是不需用微调的,或许连田宫也不知这个秘技

网友:
楼上仔细说来。。。。

楼主:
请各位大侠找个攻略给俺。。。。。

具体怎么调试啥的。。。

谢谢了。。。

北京的车长们。。。。

请帮忙,想入伙。。。。。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