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 4轴穿房门口

楼主(2011-08-01):
2.0版本的+4固件,4轴最大翼展53CM,门洞净空79CM。

网友A:
好技术,请问3个电位器调多少了?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是多粗的方管,整体重量有多少,用的多大的桨。
飞控用的是KK的吗?是韩版的吗?

楼主:
飞啦啊 KK 5.5 飞控板,固件是韩版2.0,+4,
好盈18A(其实10A都够了), 2212 KV1100电机,8X45桨,起飞重量790g,
电位器YAW 60%,pitch 50%, roll 50%,
舵量 RUDD 100%, EXP 20;
ELE 40%,
AIL 40%.

网友C:
不错! 技术有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