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坦克上装激光瞄准?

楼主(2011-08-01):
想在虎上面装上激光瞄准灯(激光教鞭那种),这样打XX弹才有意思,砸坏了两只激光笔都不能把里面的激光灯拆下来,咋整?有哪位大哥知道怎样拆激光笔吗?万分感谢!

网友:
 不至于吧

网友:
淘宝上有微型激光发射机机芯卖,很便宜,而且尺寸比激光笔的还小,直径仅比LED灯泡稍大一点

网友:
上面有置顶贴教学……

网友:
发这种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去看看坦克专栏里502坦克营的“改装坦克 大家共享”教学就 OK 了

网友:
激光笔那个激光管是焊在电路板上的!很小是一体的,看看别人改的吧!

网友:
tiger 1 兄改过,效果好,你去看看帖子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003073263&_u=1fe16qpf1ea  这里有激光头   还有太阳能板,2v的

网友:
红激光笔的功率太低了,照出去不明显。
直接在淘宝上入绿激光模组吧,没多少钱~
想得瑟还有蓝激光的……

网友:
买个激光笔的玩具,也就几块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两支激光笔,都拆坏了还是拆不下来,的确是焊在一起的,只能另买里面的机芯了

网友B:
祝你成功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你成功楼主

谢谢,已经成功了,在网上买了激光笔机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