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线问题啊,大家都来看看!!

楼主(2011-08-01):
最近买了条y线,可是
连上两个
舵机
,用控一遥控接收机的指示灯就闪,而且舵机还乱动,不知道是神马情况。
2条分头单独使用都可以,就是连上2个舵机就不行了,我自制一条y线也是这种情况,纠结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供电不足,用电池试的吗?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同问

网友C:
我也经历过,换一只电调就好了。
===================================
再后来,得到另一个坏电调,
把5V相应的两只输出供电管子移值到接Y线跳舵的电调上,跳舵问题解决。
===================================

网友D:
供电不足,应该是接收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