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在淘宝上淘了个模拟器好像说是九和一的86RMB支持凤凰G ...
今在淘宝上淘了个模拟器好像说是九和一的86RMB支持凤凰G4G5.5不知道好用不?

楼主(2011-08-01):
如题!

网友A:
今天我刚买了一个 正在路上 想必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A:
原帖由
卢森宇
于 2011-8-3 12:09 发表
支持g5.5??
支持G5.5 更新到SP7 我这是75大洋 蓝色壳子 感觉外观和那种35大洋的一模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买亏了 唉不管了 反正满足要求有的用就可以了 如果买亏了就当少吃吨KFC好了

网友B:
很好用,我用过了,比我以前的凤凰模拟器做工要好,特别是FUTABA的方形接口,彻底解决了以前接触不良信号不好的问题

网友C:
LZ你这价带运费没有?现在淘宝价不是有60左右的吗?

楼主:
加运费一共96 两张盘A盘2.9G B盘还没看 折腾的头晕!

网友D:
买了个九合一模拟器 + 2张DVD光盘。安装了凤凰V3.0S + RF G5 .. 配上 华的 2801Pro 控,正开心的飞著呢。
只是那个模拟器切换怪怪的,有时后在模拟器控制台上面切也行,但是有时候就不行,一定要在模拟器上面的开关切。

楼主:
软件终于会用了加密狗又罢工了拆开一看吓了一跳那个四档开关断了一条腿!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