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五相五线步进电机的驱动时序

楼主(2011-08-01):
求问五相五线步进
电机
的驱动时序,理解不了五相同时通电,电压是如何加到线圈上的?

网友A:
标题
整步运行时是四相通电,与剩下一项构成回路

网友B:
这里有判断相序的方法。
文件名:
描述: 五线步进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38a5ce3-bc34-11e0-ba76-0015c55db73d/

楼主:
原帖由
修舞
于 2011-8-1 19:25 发表
整步运行时是四相通电,与剩下一项构成回路
谢谢,五相五线四根线通电没办法只供一相啊,最少也是相邻的两相哦

楼主:
原帖由
惠民
于 2011-8-1 19:48 发表
这里有判断相序的方法。
谢谢,这是2,4相的吧,相序我知道如何判断,就是不清楚五相五线通电时序

网友A:
找个五相的驱动看看原理,VEXTA的官网上有详细介绍和动画演示,手机上网不方便,你自己找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