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被卡死了

楼主(2011-08-01):
去飞飞机摔了两次,
舵机
好像被卡死了动不了,我拆开看了下,齿轮烂了,我就把全部齿轮拿开。插上
电池
,舵机的马达就一直转,也不受控制。是不是坏了???

楼主:
要是真的坏了,我买哪种舵机比较好(推荐下啊,不要太贵)

网友A:
没有坏,因为里面电位器是由拆下来的低速级齿轮控制的,当你把齿轮都拆下之后电位器只会给电机一个固定的点位信号,试着转转电位器上那根细轴,看电机有什么反应,你知道的!

网友B:
还未坏
还未坏 换齿轮 我飞KT机 一直都在用12 13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真,没有坏,只是要换齿轮,O(∩_∩)O哈哈~

楼主:
可还有一个舵机也是烂了齿轮,但动都不会动

网友C:
手头有齿轮修修还行,要不就换新的吧,YZW,15一个

楼主:
修好了,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