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山寨电调的模友进来看看

楼主(2011-08-01):
上周六和模友一起出去飞灰机,一架飞得好好的突然没有动力了,栽下来后就冒烟了,鸡鸡烧了个洞,电调烧得很“干净” ,只剩一点残渣,我的第一个起落没问题,第二次飞,刚出去还很正常,飞出十几米远也突然失控,一头栽到地上,大浆断了,机翼也坏了。后来问了一下原来我们用的都是一样的39元的山寨蓝皮电调(穷人啊,当时看见这个便宜啊) ,可见这种电调的质量真的不敢恭维,但家里还有好几个这种电调,真的不敢再用了,这不知道啥时就会炸机啊,回到家后把炸机的电调拆开看了看,失控的原因是电调里到接收机的线有一根脱焊了,再仔细看看这个电调里好多元件都有虚焊,特别是大电流的原件是一点都不能虚焊的,否则就会导致电阻增大,电路打火而烧坏,引起非技术原因的炸机,我估计冒烟烧掉的那个电调也是这个原因,我又把家里没用过的山寨电调全部拆开看看,都一样有虚焊的地方,(电调的元件和原理基本上都差不多,只是工艺好与坏而已)于是自已把这些电调都补焊改进了一下,发给用山寨电调的模友们看看,希望对你们有一点点帮助

楼主:
每个图片左上角指在上边有说明

网友:
好帖子,强烈要求加精!

网友:
散热片中间部分可以割掉,四边有热缩膜收着就可以了

网友:
最后变黄皮了!

网友A:
不明白,既然没钱,还买这么多电调干什么
宁愿花钱买多几个垃圾在家放着,也不愿意把几个垃圾的钱用来买个稍微好点的?

网友B:
呵呵LZ应该吧散热片的位置开个口,这样效果才好,我用XXD的,只有1个进水坏了,其他服役至今没有坏过,散热是最关键的

网友:
用黑皮看起好些

网友:
搞不懂,电焊真的那么重要哦?
那我组装飞机时,自己焊接的那些接头,如果没有焊接好,成了虚焊,怎么识别哦。

网友:
虚焊很害人的,飞行很多次以后,加上起降和飞行的震动,再在大电流的工作环境下,很容易脱落,所以不容忽视。
楼主的电调是什么牌子的,可以透露下吗?
俺们也是经济型的模友,常常就买XXD的用,不过还好没有遇见过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既然没钱,还买这么多电调干什么
宁愿花钱买多几个垃圾在家放着,也不愿意把几个垃圾的钱用来买个稍微好点的?

 机机较多,买来的电调都上机了,再说玩这些个东西自已动动手也很有乐趣,都靠买的话乐趣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LZ应该吧散热片的位置开个口,这样效果才好,我用XXD的,只有1个进水坏了,其他服役至今没有坏过,散热是最关键的

已开口,原来热的不能开,皮软,等冷透了开了口,改后的散热片比原来的面积打多了,散热效果很好

网友:
呵呵 很好的贴 好盈的电调算好电调么?我买了个10A的 居然要70块。大家说的XXD是不是新西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