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伙们说说电直与油直的优点和缺点!

楼主(2011-08-01):
请大伙们说说电直与油直的优点和缺点!两者的维护费和使用费用哪个高?

网友:
N多人发过 油的需要擦洗 电的不需要

网友A:
个人观点:
                            油                                          电
飞行时间              长                                          短
暴力程度              弱                                          强
维护成本              高                                          低
初期投资              低                                          高
后续投资              高                                          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
                            油                                          电
飞行时间              长                                          短
暴力程度              弱                   ...

  简洁明了!

网友:
越大的飞机,油的越便宜

网友B:
打酱油路过

个人观点:
                            油                                          电
飞行时间              长                                          短
暴力程度              弱                                          强
维护成本              高                                          低
初期投资              低                                          高
后续投资              高                                          低         板凳的第3条有误,拿600来说:油机一个os55的发动机2000多元,加速排气600多,启动器600多,定速器也得500多吧,而电直的话2组电池800元就能买不错的了。 我不是挑刺来的,是打酱油路过凑热闹来的

网友:
电的好,电的环保

网友:
有钱就玩油机,我很喜欢大油机发动机的声音!!!!!哦也

网友:
大的也喜欢电的-。-只喜欢听大桨切风的声音-。-发动机太吵不喜欢-。-

网友:
电池问题解决后电的就主导了

网友:
电池是关键   电的调整要比油的简单   要不一个三针化油器就够你忙活一阵子了

网友:
标题

貌似有外场充电,和多准备几块电池,电直也能飞到手抽筋。
电和油的区别在投入方面都不小,维护成本油的大于电,暴力程度油机同样可以做到很暴力,不过要牺牲发动机寿命为代价,而且不是一点点。大电直的电池也不便宜。炸机成本油的比较高,调试电的方便简单,飞完后简单打扫一下灰尘就行。所以对直机没有暴力声音追求的一般选电。

网友:
飞行时间长短也没那么绝对

网友C:
板凳的第3条有误,拿600来说:油机一个os55的发动机2000多元,加速排气600多,启动器600多,定速器也得500多吧,而电直的话2组电池800元就能买不错的了。 我不是挑刺来的,是打酱油路过凑热闹来的
油的你就挑贵的来说,那电的你怎么不拿贵的来比啊,还有电机电调也没算进去啊,好的电机电调加起来也好几千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的你就挑贵的来说,那电的你怎么不拿贵的来比啊,还有电机电调也没算进去啊,好的电机电调加起来也好几千了啊
OS也算是很普及的产品,贵的发动机怎么不拿来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凳的第3条有误,拿600来说:油机一个os55的发动机2000多元,加速排气600多,启动器600多,定速器也得500多吧,而电直的话2组电池800元就能买不错的了。 我不是挑刺来的,是打酱油路过凑热闹来的
太片面了。。

网友D:
有了油。你就想电。。
有了电。你就想油。。
什么优点。缺点。那都是浮云。
对于折腾的人来说。。油电双修。。。才能解决你饥渴的欲望。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机电调算1500吧  电池1组12S的算900吧  好点的充电器1500吧  外场发电设备1000吧 ~~比油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了油。你就想电。。
有了电。你就想油。。
什么优点。缺点。那都是浮云。
对于折腾的人来说。。油电双修。。。才能解决你饥渴的欲望。

顶之。

网友:
只要不炸机,维护成本都不高

网友:
应该说,只要不折腾,成本都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