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帮助看看这款电直 急 急 急!!!!!!

楼主(2011-08-01):
新手 选了很久 最后看好华科尔的 4F180  是四通的   请问和六通有什么分别  4浆主旋翼和2浆 主要区别在哪 新手选这款是否合适

网友:
华科尔不是一般贵,入门一般买九鹰260、丘比特V3
4桨的叫lama,手感和2桨不太一样
6通必须是2桨,应该叫单桨,单层桨
六通螺旋桨可以变角度,所以能倒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2403的遥控器全价1500.00全套    什么叫lama?

网友:
1500。。够买个低端的6通全套了
lama就是双桨机

网友B:
不是Lama,LZ说的是4桨叶的机器,不是双曾桨玩具

网友:
  買了會哭的!

四通遙控器,將來沒用處,要買450時又要重新買遙控器!

如果你一定要華科爾,不介意它毛病多,配件超貴,你買六通的機吧

网友:
  例如買六通機帶2801PRO 發射機的控,

將來再買其他華科爾大機就可不買控了

可以買空機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Lama,LZ说的是4桨叶的机器,不是双曾桨玩具

说的是4轴?这个高级了。。

网友:
别买华科尔,配件太贵,虽然我还在玩M120D01....

网友:
华科尔的机子不是一般贵。。不适合新手

网友:
新手就先买个模拟器练习就行了

别买那些玩具小飞机,都是短期过度东西,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模拟器练好4面悬停直接买250或450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1500啊- -小机直接买套山寨250好了比华的小飞机好飞很多

网友:
这些机的配件价格比450还贵

网友:
LZ有米,我就建议华XX

网友:
买个450套机,很便宜的。

网友:
人家说的是4桨叶,你说的lama,什么和什么哦

网友:
标题

楼主难道没听说过:珍惜生命,远离华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