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手帮助看看飞机 急 急 急 !!!

楼主(2011-08-01):
新手 选了很久 最后看好华科尔的 4F180 是四通的 请问和六通有什么分别 4浆主旋翼和2浆 主要区别在哪 新手选这款是否合适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还是上v3玩玩比较合适

网友B:
,kctd唉,随便买就是 了,新手先上四通玩玩也行

网友C:
标题
4通比6通就少两个通道,可以练习简单的悬停和航线,6通可以做一些高难度特技
两桨的升力小,但相当灵活。四桨的升力大,负重能力强,当缺乏灵活度,所以暴力3d表演的直机都是2桨。一般给直机加上真机外壳后会重很多,为了不影响飞行大多采用三桨四桨。

网友C:
飞行手感上四通和六通也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建议楼主先买个控,练习模拟器,直接上6通的飞机,除非楼主打算飞4通一辈子。

网友D:
TB看了下超过1K的东西啊- -买台比较好的山寨450也不用这价。。。

网友C:
问题是6通属于可变螺距,4通螺距是固定的,相对好飞很多,调试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