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剪型臂不能重合~

楼主(2011-08-01):
求救啊,剪型臂不能重合~看了老羊的帖子和很多的帖子,也是一步步调过来的。可就是剪型臂不能重合~这是啥原因啊?请高手指导~

如图,中间那条绿线,不能重合

如图,中间那条绿线,不能重合

网友:
斜盘高度正确?

楼主:
我连杆长度都是按照说明书上弄的啊,我是YT的SPORT,油门在30%-40%的时候才重合,50%的时候重合不了,郁闷~

网友:
我的SPORT按说明书上调也是不重合的,还是要自己再调过才行!

楼主:
怎么调都跟这样子差不多~

楼主:
中山兄,这样子怎么解决?调三连杆长度吗?

网友:
不用重合吧 只要油门上中下十字盘都水平的就没问题吧??我的就不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山兄,这样子怎么解决?调三连杆长度吗?

是,调到跟老羊的贴子中的差不多!

楼主:
我的是SPORT,跟老羊的不一样。我正在试试把连杆都调短点试试。

网友:
我的可以重合

楼主:
请问你的连杆长度是按说明书上的吗?还有是SPORT款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