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样的零件加工难度大么

楼主(2011-08-01):
做个小螺钉,上面螺母直径20MM,下面螺钉部分有外螺纹,画图的时候没画出了来 这样的零件加工是不是比较难?

网友:
上学多了

网友:
懂机械加工图吗

网友:
内螺纹吧?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空心的?  空心里面也有螺纹的话 那就有点难了

楼主:
没有内螺纹,那是小孔,要在螺钉外面部分车外螺纹

网友:
楼主还是放个二维的图纸吧
这个图看着累

楼主:
这样是否直观?

网友A:
挖空大圆,中心再出个小圆柱.圆柱顶部加内螺纹是吧...

挖空大圆再出小圆柱,这个很难车的哦...底部光结度很难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空大圆,中心再出个小圆柱.圆柱顶部加内螺纹是吧...

挖空大圆,中心再出个小圆柱.圆柱顶部加内螺纹是吧...
挖空大圆再出小圆柱,这个很难车的哦...底部光结度很难搞的

挖空大圆,中心再出个小圆柱.圆柱顶部加外螺纹,圆柱内部直接钻孔

网友:
分开车2个零件——一个带内螺纹的帽、一根螺杆 ,然后用螺纹连接吧!

网友:
100元一只。我肯定会说很简单。

10元一只。我肯定说很难。比登天都难。

网友B:
要是深度不是太深的话, 我感觉用铣床就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深度不是太深的话, 我感觉用铣床就可以做.

深度在7MM,主要是怕挖空的地方太小,内孔车刀不好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内螺纹,那是小孔,要在螺钉外面部分车外螺纹

我的意识是
下面细的部分有外螺纹  这个螺纹一直延伸到 那个凹槽里面吗  要是不用延伸到里面的话这个活不难

网友:
难与不难就两件事,精度、成本
想低成本实现高精度当然难度也就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识是
下面细的部分有外螺纹  这个螺纹一直延伸到 那个凹槽里面吗  要是不用延伸到里面的话这个活不难

外螺纹不用延伸到里面,这样不难做的话就有谱了

网友D:
为何不做成两件然后装配在一起?有必要非做成一件不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不做成两件然后装配在一起?有必要非做成一件不可吗?

这个螺丝经常要拧,阻力比较大,怕到时候上下分离,上面帽动了下面的螺丝未动

网友:
可以把螺纹连接处用点焊焊死!!

网友:
任何设计都是从需要出发的,并且要考虑到结构的合理性,加工的经济性。不知你是用于何处,总感到有点不合理,至少中心小圆柱与底平面间的连接部分没倒圆,不仅清根困难,会提高加工成本,而且大大影响强度。如果挖进去的那个部位不是必须装东西的话,劝你连挖也别挖了,那样就好做多了。
合理的做法是拼结,小圆柱与圆环紧配合即可,只要配合面足够大,不必担心会松脱的。那样不仅加工容易,所用材料也是最节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