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池测试方法是否可行,求验证。

楼主(2011-08-01):
昨天看到一个高手的测试电池的最大电流,得出电池放电C数。性价比高,用的10块钱的万用表。求验证是否可行?
再请问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测量电池的C数?

楼主:
最底下黑色一陀的是 3.7V  1100 15c  的电池。有没有人有更好的办法测量呢?试着这样测量我已经烧了万用表的20A保险丝。为啥我不可以?
顺便求解,花牌和力牌的电池带充电保护板?

网友:
这样很危险
不支持这样的做法
最好弄个负载
你这样的短路电流  要是加负载的话 电流还要小点

网友:
貌似你不是在测试电池的放电极限,
而是在拿你的小命测试.爆炸极限

网友:
内阻可以实验算出

网友A:
这个方法也不是完全不可行,不会烧万能表保险丝的电池可以直接扔垃圾桶了~

不过,已经烧掉保险丝的电池也差不多该扔垃圾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也不是完全不可行,不会烧万能表保险丝的电池可以直接扔垃圾桶了~

不过,已经烧掉保险丝的电池也差不多该扔垃圾桶了~

网友:
用这样测试的那个人估计脑子是进了不少水

网友:
无语了,你把那个表笔线换好一点,接头也做成T插,估计电流更大,有意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瞬间短路电流比这大N多了,这样是测试对电池是毁灭性的

楼主:
经验证,这种方法是属于没有电学基础常识的。差点骗我上当,果然是高手+专家。

重要提醒~~不要尝试这个方法,会因其电池燃烧,严重会产生爆炸。不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