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KK求助

楼主(2011-08-01):
我的KK板在方向电位器逆时针旋转到底时可以解锁,但是将方向电位器旋转至40%左右就不能正常解锁是怎么回事啊?请高手指教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方向电位器逆时针旋转到底时根本不是解锁,那是KK失效了。
不管什么手的控,只要记住:油门最低,方向向右(或向左)打两秒。如果不行,请检查油门及方向的舵量设置。

网友B:
如果解不了锁,把油门的微调再往下调一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