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关于15级发动机喷油的问题 高手请赐教。

楼主(2011-08-01):
今天刚刚组装的15级甲醇发动机练习机,组装好后想磨合发动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发动着了,可最叫人头痛的是排气管往外喷油,黏糊糊的弄了我一手,就连新组装的飞机也没逃脱厄运。
请高手们说说我这是什么原因。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新出的机子,厂家把油针一般设为富油状态,有利于磨车。
磨车时,排气管喷油的正常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磨车时不喷油,磨出来的发动不好。
磨两箱油之后,慢慢关小主油针,喷的油就会慢慢变少了。
另外,玩油机要适应黏糊糊。。。。因为磨好的发动机一样会导致黏糊糊。。。燃油中的润滑油燃点很高,不能燃烧,就会排出来,让你感觉黏糊糊。。。。

网友:
什么飞机啊?如果是20级的飞机,感觉发动机有点小哦,发动机小了,动力不好飞行中易失速炸机。。。

楼主:
懂了 谢谢LS的朋友 :loveliness:

楼主:
15级的小轻木飞机 感觉这飞机还是用电飞比较好 肚子里面油箱 接收机 电源放进去基本没空间了。油箱还是90CC的。

网友:
又见50元发动机,这个真的可以用?

楼主:
感觉还可以 动力挺足的 还没试飞 不知道在天上会咋样。声明下不是50元 偶淘宝30块钱淘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还可以 动力挺足的 还没试飞 不知道在天上会咋样。声明下不是50元 偶淘宝30块钱淘来的。

30块

网友:
比无刷电机+电调便宜多了,请问好用吗???寿命有多少分钟?或者寿命能烧几罐90CC的油?

网友:
排气管喷油的正常的,都喷。用好牌的成品油好一些。

网友:
喷油是正常的,调好就可以飞,注意重心试飞时要偏前

网友:
我也淘了个相同发动机,没其它意思,感受一下。。。